华硕x550dp主板不开机是接着修还是换?请大神指条路!!!!

楼主(2017-10-26):
我的电脑k550d,主板不开机,某宝联系的150元换板的地方进行维修,X550DP主板送到以后,店家说修不了,换了EC,和供电IC还是不行,多处短路。我说换,店家说换不了,让我买,我是一个穷屌丝,主板太贵买不起。求大家介绍维修高手,或是换板有保障,价格实惠的地方!!!!!
    万分感谢!!!!
    自己在网络上找的x550DP点位图和华硕点位图软件。。

X550DP R2.0.zip

网友A:
换版都是这么搞的     给你修  不会换的    旧版给你就不错了      你是没见过  旧版发过去   人就不搭理你的       还有你什么问题都不说   没人能帮的了你         不要说什么找高手之类的话          这个东西是越会修越感觉自己不会修   没人敢自称高手

网友:
华硕的就算了,搞死人客人还认为不值钱,换板的事你也相信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网友B:
你找下迅维快修,排上队修吧!!比较靠谱!!或者也可以给我发过来,不过你的机器被别人动过,修好的机率会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版都是这么搞的     给你修  不会换的    旧版给你就不错了      你是没见过  旧版发过去   人就不搭理你 ...

想把电脑修好怎么办?是买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下迅维快修,排上队修吧!!比较靠谱!!或者也可以给我发过来,不过你的机器被别人动过,修好的机率会 ...

谢谢你,已经联系了迅维快修那边

网友:
华硕电脑真是不好修呀,毛病特多

网友:
华硕电脑毛病特别多

网友:
厉害厉害理论扎实 学习了

网友C:
迅维快修,可以帮你,就算换板,迅维快修换来的板也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版都是这么搞的     给你修  不会换的    旧版给你就不错了      你是没见过  旧版发过去   人就不搭理你 ...

我就被坑了一次 板子发去交换 之后店家就没动静了 某宝也不管  没有办法啊  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迅维快修,可以帮你,就算换板,迅维快修换来的板也可靠。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和意见,我和迅维联系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和意见,我和迅维联系过了

恩,希望能有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