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43S 点不亮

楼主(2017-10-26):
型号K43S 板号K43SV 2.0 内存纸K43SJ 刷BIOS 做显卡 不亮机 南桥也换过了 有高手修过到吗
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很多

网友:
不能不亮就是BIOS 显卡桥啊 具体需要自己去分析判断下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和BIOS要看电流到多少结合自己的判断

网友:
导致不亮机问题多了,还得楼主亲手细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