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联想yoga 13

楼主(2017-10-26):
客户的机子屏破了,给客户换了个屏,屏换好后,通知客户来拿,发现电池电量不足了,就找了个20V 4.5V的新电源接上,结果一接上机子由原来的亮机,直接关机了,按开关再也开不来了,但待机电流并没有显示短路,等机电流为:0.009,这种事居然出现在我身上,还当着客户的面,,唉,有没有谁有图纸?修板吧!!

网友:
碰到这种事,心情别提多差了!!!!

网友A:
YOGA 的机器都没有图纸的,集成度也高,,很不好修,我这里好多cpu坏的,或者各种故障的,很多都搞不出来

网友:
找不到图纸,没办法动手,而且这个板子和普通的板设计又不一样,盲修都没办法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GA 的机器都没有图纸的,集成度也高,,很不好修,我这里好多cpu坏的,或者各种故障的,很多都搞不出来

兄弟帮我量一量你的主板看EC 芯片IT8519G  旁边那个WINDOWS  25X20BL1G 芯片的4脚和8脚是不是都接地的?

网友:
一个重要发现:EC 芯片IT8519G  旁边那个WINDOWS  25X20BL1G 芯片的4脚和8脚都是接地的,很不正常呀 ,莫非鬼子代工的主板设计就是这样的?手上有板的朋友帮我量一量,证实一下

网友:
终于搞好了,该赚的钱终究还是赚到手了

网友:
没有图纸,全靠盲修能修好很开心,上个开机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