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4AA1LT-版号daogd5mb8eo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26):
索尼SVF14AA1LT-版号daogd5mb8eo不开机维修,接修一台二修机,插电待机0.002,不触发,拆机打开图纸检查PQ41  5脚VA无电压,1 2 3脚19v正常,4脚19v不正常,检测PQ42  1  2脚-VAOFF无电压不正常,拔电,测对地阻值短路,顺藤摸瓜查-VAOFF来路PQ45击穿,拆掉不短路了,不装PQ45插电电流0.07,PQ41   5脚VA电压已出,查TPS51427A,无3v 5v输出,微热,估计芯片保护,翻过主板,看到5v电解电容有点歪,手摸一下,松的,仔细一看,电容电路板已经断裂,飞线接好,待机电流0.006v触发开机点亮,维修结束。

网友:
呵呵,很好的帖子为什么没人加分评论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厉害了,,,,,,,,,,,,,,,,,,,,,,,,

网友A:
显示不过保护隔离,而后3V5V 有小问题,楼主也算捡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过保护隔离,而后3V5V 有小问题,楼主也算捡鱼了

估计原问题就是不过隔离,电容问题是前面维修人员人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