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修哥联想(Y410P图纸) 电流0.4A短路,按开机无反应无跳变,系统供电片贼烫...

楼主(2017-10-26):
故障如标题,首先系统供电片51225烫,得看下系统3.5v有没有问题,一量5V是短路的,这机器优点是有跳线,先断开3 5v后级跳线,发现是后级短路,3 5V电压是正常的。没有直接去烧机,先去查了二级5v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管很是显眼 就在边上

量U46是不是烧通了,结果在板上一量,D到S为0欧姆,于是取下量,发现芯片并没有击穿,是好的,又打下板上焊盘D跟S,发现对地都为0,我去 ,一级、二级5V都短路,果断采用烧鸡大法,先烧一级5V,

触摸发现CPU供电芯片NCP81103烫,因为它基础供电是+5VALW,拆下,换新的

换后测量,5v供电阻值正常,再烧二级5v,摸了好久,终于摸到*WF词语*了,是硬盘供电处电容短路,拇指瞬间烧烤香味四溢,小泡立刻起来了

取掉这颗电容,二级5V也不短路了,
跳线复原,U46一级转二级电压场管装回去,机器简单一装,上电,开机,亮了!

遗憾的是手指烫的好疼,不过机器修好了,疼就就疼点吧

 会员4543212元2022-10-31 15:44

网友:
附图纸 Y410P

网友A:
哎呀,这个电容烧的有多少度,竟然一下把肉皮烫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这个电容烧的有多少度,竟然一下把肉皮烫成这样

唉  感觉得有六七百度了,烙铁也没这么快

网友B:
上焊油,看哪里冒烟

网友:
电压先调小慢慢加大,芯片就慢慢发烫

网友:
赚钱不容易啊,看着烫的要疼几天,给你加分了

网友C:
烧鸡我见过一个机器,摸哪里都不烫,就是大电流,整个板子摸遍了没发现哪里烫,电流调到5v也没烧出来,也没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最后还给客户了,除了烧鸡大法,还有什么其它的办法查短路吗?

网友:
烧机电压高了吧,船长教的3V,限流3A,温度升的没这么快,但也很快能试出

网友:
这个烫一下能收200也值了,来吧烫我一下

网友D:
收的起钱就值得啦,就怕收不高...

网友:
好思路 辛苦了你的手 都被烫过 皮都厚了:liuhan:

网友:
其实这种电路最好修了,大不了让它给烫一下哦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喜欢快速一点,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简单明了,一招制敌啊。。。。。。。。。。

网友:
祖传秘方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我见过一个机器,摸哪里都不烫,就是大电流,整个板子摸遍了没发现哪里烫,电流调到5v也没烧出来,也没 ...

mos管短路是摸不出来的    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的起钱就值得啦,就怕收不高...

  这种机器 就算是同场都要收个两百多换南桥的价

网友:
上次有个联想机子也是这样电容短路不小心摸到把我手也烫了个泡,有点不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焊油,看哪里冒烟

难道大面积涂抹嘛   一般电压调低烧最好  烫手但是不伤手

网友:
  我这一个同款      过内存不显示   bios刷了2个了  显卡也做了 还是不来  电流1.1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大面积涂抹嘛   一般电压调低烧最好  烫手但是不伤手

是往焊油缸里面沾沾吗....................

网友:
值得了,技术好思路清晰维修起来就是快,要是我的话本就GG了

网友:
摸局部  然后上油啊,   用手摸太拼了

网友:
烫的长记性啊  这样子修起来比较好

网友F:
这个机器有通病  硬盘附近 但是我记得是大电容。。。。你这个小电容真的是顽皮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和方法。

网友:
被烫过好多次,都烫出厚皮了。修好了就OK了

网友:
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快准,简单粗暴。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挺广用的,上助焊膏会不会更安全些?

网友:
碰到这种短路要烧机的,我都是非常小心的,限流,手摸到热的地方,就迅速收回来,然后小心的去找,不行就上松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有通病  硬盘附近 但是我记得是大电容。。。。你这个小电容真的是顽皮了

对啊  我先是把大电容撬下来,发现没用,又开始摸了

网友:
电容的事还是挺多的

网友:
一回烫二回熟,找短路基本上都要有皮肉之苦

网友:
烧冒烟就行了啊,何必用手摸啊。

网友:
有个修短路的经验。就是烧鸡大法不起作用的时候。限流2a 限压2v。万用表打到毫伏档。测全板短路信号电压。电压最低的就是短路点。

网友:
疼就疼点吧 ,钱收到就行了  哈哈

网友:
好好好  两处5v 供电 短路 ··嗯 嗯嗯  烧得好

网友G:
如果是我这主板最低300起步,得把医药费收回来

网友:
越是短路的机子越好修,烧鸡大法百试不爽

网友:
哈哈,水泡是维修人员的战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这主板最低300起步,得把医药费收回来

哈哈  我这两百块钱就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二货                                                                                                 ...

你二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二货.............................

开玩笑啦...................................................

网友:
一级、二级5V都短路了,不多见啊,烧机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J:
修笔记本大短路的时候经常烫伤,学修手机学徒的时候还烫过嘴唇那叫个惨呀

网友:
真不容易啊 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都是到了温度直接翘起来我都是到了温度直接翘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笔记本大短路的时候经常烫伤,学修手机学徒的时候还烫过嘴唇那叫个惨呀

修本嘴唇也是最常用的,一般手摸不出来就得上嘴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开玩笑啦...................................................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大面积涂抹嘛   一般电压调低烧最好  烫手但是不伤手

那一路短路抹哪里,难道你整块都抹?

网友:
烧鸡大发啊  简单快捷................................

网友:
用客户的人民币来好好慰劳一下烫到的手指,呵呵。

网友:
666  楼主技术真的好

网友:
每次烧又怕疼,又怕摸不到!每次烧又怕疼,又怕摸不到!

网友:
楼主为了修机也是辛苦了 哈哈哈 下次注意了啊

网友K:
  早已练就 铁手   但还不能下油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早已练就 铁手 但还不能下油锅
常年修本修的手皮糙肉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