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独显 开机电流 0.2-0.3左右

楼主(2017-10-26):
客户机器 可调电源0.2-0.3左右 有时候也能跑到 1.3左右   拆机 测试   测  cpu  内存  桥供电 显卡供电 都有  且电压也正常  后来测二次电压转换不正常  3.3vpcu只有 1.8v左右  5vpcu只有 3左右   换 pr97 和pc90 不行  误判 !!!!!!!因为用热风枪 加热 就可以开机  到第二天或者时间长就不开机 后来就直接把 pq27 和pq7 pq11 直接换掉 问题解决了 上图 大家以后遇到可以参考一下  呵呵 没有多大 技术含量 大师级飘过 非喜勿喷 呵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修过这种故障一般都不是电阻电容的问题,很多都是相连的管子出问题了

网友:
是的,其实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
看电流就知道  这是二级电压没有转换出来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引起的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