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插槽测试点

楼主(2017-10-26):
PCI-E插槽测试点(正面图)
其中B1B2B3A2A3脚为12V供电脚,A9A10B83.3V供电脚,A11PWRGD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PCI-E设备提供复位信号。A13A14时钟测试点
A11为PWRGD即电源好信号,低电平时为PCI-E设备提供复位信号。
A11就是一个复位脚。高电平时说明PCI-E插槽复位信号不正常
如何维修A11低电平?A11脚被谁受控?
请高手

网友A:
复位信号是根据不同架构的板子而来的 有的是IO控制 有的是南桥  但是前提是需要CLK 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才会有RS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是根据不同架构的板子而来的 有的是IO控制 有的是南桥  但是前提是需要CLK 完全正确的情况下才会有 ...

A13、A14时钟测试点0.4伏,A11为3.3伏,用表笔触A11测试点,能开机跑码。
华硕m4a78lt-m lx台式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