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寸的创维电视剧LCD电源板代换

楼主(2017-10-26):
24寸的创维电视剧LCD电源板代换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A:
只要换上去使用没问题一般都会使用很久的  不会坏的 能带的动就不会坏

网友:
原板和代换板的电压一致都可以代换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
电压输出一致,功率不比原板小就没事了

网友:
原装的看起来质量好些,带载能力强

网友:
代换板散热好差应该不是原装的

网友:
这种电源板很容易修好,为什么要换板啊

网友:
哦,接口差不多,方便代换,实用

网友:
高压部分坏可以把高压部分拆了用通用高压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能修好,能赚到钱,就是成功的维修。

网友:
电压一样,电流大些就可以,新电源应该质量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换上去使用没问题一般都会使用很久的  不会坏的 能带的动就不会坏

装上看了一白天 电视 和电源  没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