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6S刷机报错56的故障一例

楼主(2017-10-26):
今天修到一台6S没有后相机,更换摄像头,故障依旧,怀疑座子虚焊,于是重焊了一个上去,但是却搞出新问题来了,打开设置,查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会自动黑屏闪退回桌面,而打开网页上网却不会跳,怀疑系统问题,于是刷机,结果报错56,一般来说报错56是NFC引起的,但我搞的是相机座子,不关NFC的事啊,先不管它,于是不插摄像头刷机,刷过了,但是却激活不了,提示服务器忙,后来过个把小时再激活,结果正常激活了,应该是苹果服务器问题,刷机后打开设置黑屏退回桌面的问题没有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正常NFC导致的刷机报错56是在进度条80%的地方,而摄像头电路引起的刷机报错56进度条在60%的地方,虽然刷机过了,但却还是没有后相机,于是又买了一个新座子,引脚镀上锡,又用锡浆把焊盘涂满,风枪吹化,用刀头烙铁再轻拖一下,这下焊盘饱满了,座子完美焊上,清理干净,再开机,终于有后相机了,故障终于修复。

网友:
顶贴 好经验贴。不易按常理能判断顶的故障,估计楼主也费了不少劲。

网友A:
刚开始没有打摄像座子组织吗?座子虚焊的应该有不通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6S输入正确密码不进系统界面的,刷机报错56,结果NFC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没有打摄像座子组织吗?座子虚焊的应该有不通

座子阻值打过,都有阻值,因为万用表是胜利890C+,阻值有点偏高,也没在意!

网友C:
楼主你要是配点图,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要是配点图,多好。

机子被客户拿走了,过后才想起发个贴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被客户拿走了,过后才想起发个贴子,呵呵!

如果配上点图,加分加金币在正常不过,说不定还能拿个精华帖。

网友:
顶,我正好有台是80就报错56了,我也以为是摄像头座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被客户拿走了,过后才想起发个贴子,呵呵!

呵呵,以后注意,修机时多拍图!

网友(2018-01-03):
这台是不是进水机 不然座子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座子阻值打过,都有阻值,因为万用表是胜利890C+,阻值有点偏高,也没在意!

用胜利反向打阻值偏大很多,最好换福禄克的表,苹果有些反向内阻100多,200多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曾经遇到一个6S输入正确密码不进系统界面的,刷机报错56,结果NFC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技术正很好哦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