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

楼主(2017-10-26):
一块清华同方的h61h2-cm的主板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无反应不显示。刷bios是8m的刷完好喇叭一直持续报警。不是不插内存的那种报警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有没有可能BIOS不对呢///..???确定BIOS好的查内存条件//

网友:
你没有诊断卡吗,最好是看一下跑什么代码,判断一下

网友:
可以换个bios再刷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开机,最后换了内存好了。,有的主板挑内存。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插了内存无反应,可能是内存不过,也可能是档外设等。你这种情况,最好找个诊断卡来看看跑什么代码。另外确保BIOS和板子完全匹配。

网友:
还原之前的BIOS程序,查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