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atx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修复

楼主(2017-10-27):
一个大水牛atx’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断开再短接,还是转一下又停了。按照经验,应该是保护了。

拆开外壳,测量半桥电路的开关管、后级输出的整流二极管,都是好的,推挽三级管也是好的。后级输出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新也不行、半桥电路的加速电容、5vsb滤波电容、也都换了还是不行。
该电源采用的是sc6105b驱动芯片。用示波器测量上电瞬间各个电压的电压值,为12.2V、3.6V、5.02V 并没有过压,也没有欠压。
Sc6105b芯片除了直接检测12V  5V  3.3V  是否过压和欠压之外,其4脚是检查电源是否过载,5脚检测电感前端的波形,应该也用来检查是否过载的, 6脚是用来检测负电压是否欠压的。  既然12v  5v  3.3v电压正常,有可能是这几个引脚外面的电阻损坏造成芯片误动作。于是顺着这几个引脚往外查,果然6外面的一个100k欧姆的电阻损坏了,变成了139k欧姆了,更换后ok。

由于电阻R1由100k变成了139K ,所以即使-12V电压不欠压,6脚的电压也会大于2.1V,芯片就会保护。

网友:
楼主高手,这种问题好难查,要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