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1-s3主板反复重启不开机 修复

楼主(2017-10-27):
    一块技嘉p61-s3主板,触发开关,不显示。风扇转了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 如此反复。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说明主板没有复位,主板没有复位,有可能是缺供电引起的。

    6系列的上电时序为:触发---内存供电(DDR1.5V)---桥供电(PCH_1.05V)---锁相环供电(PLL_1.8V)---总线供电(VTT_1.05V)---系统代理供电(VCCSA_0.9V)---CPU供电(VCORE_1V左右)
首先用万用表测量cpu供电一直都是0v,往前测量系统代理总线供电也一直是0V,再往前测量总线供电为1.04v,说明主板是由于缺少系统代理供电而反复重启。
    上迅维下载了一份图纸,找到了系统代理总线的产生电路,是由一个324运放控制一个mos管产生。测量324的12脚U+ 的电压,待机时为0.9V,触发后就变成了0V。12脚的电压由2_5LEVEL  经两个电阻分压得到,但受控于Q68。而Q68  的G极由受控于Q44。触发后测量Q68的G极电压为2.46V,所以Q68导通把VSA_REF电压拉低了,再测量Q44的B极电压为0.68V,那Q44应该导通了,为什么不能把Q68 的G极拉低呢?有可能是Q44损坏了,于是找了一个npn的三极管换上去。再触发上电,主板已经跑码了。再测量系统代理供电也已经有了0.91v。于是装好系统测试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本以为这样就修好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开机又不行了,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缺少系统代理供电,同样的Q68的G极电压也还是2.4v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刚换的三级管又 坏了,于是测量Q44三极管,没有问题。那应该就是R564电阻损坏了,在线测量阻值为0欧姆,用烙铁再下来,再测量,阻值22k,是好的。不管这么多了,找了一个20k的电阻换上去,再上电,顺利跑码。

    这个电阻旁边有很多灰尘,有可能是这些灰尘造成电阻的阻值不稳定,加热后阻值正常,冷却了阻值就变小了。昨天更换的Q44三级管应该没有损坏,只是用风枪更换Q44时,把R564电阻加热了,使R564的阻值变正常了,等到今天冷却一个晚上R564阻值有变小了。

    用酒精把周围的灰尘到清洗干净,再冷却几个小时,测试,没有出现问题。

 会员6349032元2023-2-21 17:23

网友:
修的这真仔细,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是个老通病了,温故而知新,又仔细看了一遍,一般修都偷懒,直接拆件。

网友:
这些元件在CPU座子周围,很容易遭受CPU风扇带来的灰尘侵袭,引起氧化。

网友:
师傅够细心的,问题分析的也挺透彻!

网友:
这些也是技嘉主板的通病了,这种主板就是三条腿管子 小电阻爱坏

网友:
思路清晰 维修流畅  楼主的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A:
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多多发帖。

网友:
思路简洁明了,维修信手拈来,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简洁明了,维修信手拈来,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进来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手里也有一张技嘉的板子,初始故障不触发,拆了个mos管能触发不跑码。还在研究中。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种我都修不好。学习了

网友:
说实话我见到技嘉的主板头都 疼,特别爱坏而且都是一些不好修的故障

网友:
技嘉的主板我发现故障率远远高于华硕,而且修复的成功率也非常低

网友:
在此膜拜楼主 这都修上了  6666666

网友(2017-12-03):
多多看看贴子挺不错的,基地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是很明白。Q44的B脚只有0.68V应该还没有完全导通。R564应该是上拉电阻,变小一样可以拉低Q68的G脚电压 ...

0.68V已经完全导通了。r564变为0欧姆,相当于q68的G极直接接到Vcc上面。即使Q44完全导通,其导通能力不能把Vcc直接拉到地。

网友:
这是个老通病了,温故而知新,又仔细看了一遍,一般修都偷懒,直接拆件。

547995921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阻坏的没有图纸不好找,楼主挺有耐心的。恭喜你!

网友:
一般电阻坏是阻值变大,阻值变小的还真不多见!

网友:
有图一切好说,没图就难过了。只有慢慢跑。跑出来是运气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个不触发的通病 rsmrst拉低了 修了十多块了

网友:
系统代理供电(VCCSA_0.9V#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系统代理供电(VCCSA_0.9V#在那里可以测到。是不是要用假负载才能测到呀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以后多多发贴,双击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的工艺很是高超啊 小弟很佩服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修的真仔细,不错不错,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学习了。谢谢分享,多多发帖。

这种主板就是三条腿管子 小电阻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代理供电(VCCSA_0.9V#在那里可以测到。是不是要用假负载才能测到呀

别人熟悉电路的一看就知道在哪,也可以看图纸来搜索。

网友D:
我正在学习电路图   学的不是很好  一些看不懂   楼主是怎么看懂他是怎么走的  条件是什么

网友:
电阻值变小的故障点比较难找呢,还好有图纸,像那些没图纸的主板,无从下手

网友:
电阻坏的话一般都是遇到的阻值变大,变小的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学习了  修得很仔细啊    厉害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小电阻坏了都能查出来,多谢分享

网友:
技嘉的这种板子基本贴片电阻腐蚀

网友:
通病,细心就好,分析得够透彻,

网友:
修的这么仔细,真不错

网友:
修的很仔细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问题分析的也挺透彻!

网友:
看见技嘉H55,有小IO的P61的,就比较头痛。同一个故障,换芯片,只能部分好,还有少量好了但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正在学习电路图   学的不是很好  一些看不懂   楼主是怎么看懂他是怎么走的  条件是什么

主板板有上电时序啊,按上电时序来检查那个供电没有出来,就去检查这个供电的产生条件

网友(2018-01-03):
学习了,赶紧的去买酒精去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