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r9s解锁包可以解锁R9S屏幕锁密码帐户锁开机定屏

楼主(2017-10-27):
oppor9s解锁刷机包可以解锁屏幕锁开机定屏,亲测成功
文件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mhUCsEs
手机先关机,按住音量加减按键连接电脑,注意安装好驱动

手机连接好电脑后,点击开始按钮,第一次开机会稍慢,耐心等待

补充内容 (2017-12-19 21:13):
需要保资料解锁的朋友可以加QQ3117863681或微信号:jiesuo89

网友:
联机的时候一定要先按了再插电脑

网友:
一定要出现9008端口才可以,不会装驱动的下载驱动大师

网友:
电脑如果不能识别,请检查数据线或电脑,有必要的话换一下

网友:
纯净版,没有垃圾软件,售后亲测

网友:
楼主这么有心说明,加分鼓励。

网友:
这么多,难道又是字库门?这个手机温度不低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谢谢分享了,收藏一个,以后备用。

网友:
不会发贴,表达不清楚的请将就看看,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一定要出现9008端口才可以,不会装驱动的下载驱动精灵

网友:
这个厉害了,好好学习下,后期学会了好维修

网友: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驱动大师啊

网友:
下载了,打开时候360报病毒................

网友:
谢谢 正需要呢!!!!!!!!!!!!!!!!!!!!!!!!!!!!!!!!!!!!!!!!!!!!!!!!!!!!!!!!!!!!!!!!!!!!!!!!!!!!!!!!!!!!!!!!!!!!!!!!!!!!请问

网友:
这个是否可以用于小米的9008接口软件?

网友:
这个是高通的方法刷机,直接深刷,成功率高。

网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
sad撒撒所大撒撒多撒多撒多撒多撒多撒撒撒撒多撒飒飒飒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