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20 板号:07295-1神奇的白屏不显。

楼主(2017-10-27):
一台神机,戴尔N4020 板号:07295-1神奇的白屏不显。跑码过了内存,但是大小写键盘不能切换,USB外设也不能用,但LDDC_DATA 和 LDDC_CLK  有读取屏,屏有光无显,接口电压都正常?看故障应该是卡在LVDS电路了,这个种情况为什么屏LVDSON 和背光都能开启?GM45桥这北桥的电压和时钟都正常,这是什么鬼?高手指点下。。

网友:
量一下  lvds 阻值啊          把旧屏的 板拆了  量一下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
帅哥外接也是无显的哦,。。。。。

网友A:
大小写不能切换,。。。。如果是屏码片,那就USB应该是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不能切换,。。。。如果是屏码片,那就USB应该是可以用了。

确定过内存了吗
lvds量一下   不行直接干显卡
不要说什么   大小写不能切换   usb不能用之类的    搞得想是小学生似的
显卡问题   大小写usb不能用多了   内存不报警的也多了
得看具体时序  而且还有电路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过内存了吗
lvds量一下   不行直接干显卡
不要说什么   大小写不能切换   usb不能用之类的    搞得 ...

GM45的集成,已经换过北桥了。。。。原来是电源适配器检测不正常引起的USB不能正常工作,这机子真的是颠覆我的认识,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过内存了吗
lvds量一下   不行直接干显卡
不要说什么   大小写不能切换   usb不能用之类的    搞得 ...

高手。你真牛。。。被你说对了。这机子过了内存是一定的。因为屏的时钟和DATA已经工作了。你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过内存了吗
lvds量一下   不行直接干显卡
不要说什么   大小写不能切换   usb不能用之类的    搞得 ...

USB不能用是因为我们维修用的转接口在这个机子上会报适配器错误,不能下一步,因为不显看不到报错。修好后用回原装适配器就只直下一步可以外接USB设置了。这机子被我修复杂了。走了好多的弯路,因为从来没有遇到读屏了还会白屏的而且屏电压和信号都正常,屏无字的,自己搞复杂了,因是同行送修的,他自己也是维修还行的人。所以就没有往容易的地方想。弯路走得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你真牛。。。被你说对了。这机子过了内存是一定的。因为屏的时钟和DATA已经工作了。你说的完全正确 ...

我不是高手    我从学校学出来之后
在店里干了还不到3个月

网友:
原来是电源适配器检测不正常引起的USB不能正常工作,这机子真的是颠覆我的认识,感谢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