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版号LA-9631P 内屏不显

楼主(2017-10-27):
如题,外接正常显示 内屏不显,刷过BIOS 换了南桥,加焊过显卡涛声依旧,开机电流正常,LVDS没信号,背光开启也没有,现在没思路,有大侠遇到过没

网友A: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问的太简略了,不好判断

yjp

网友:
难道没给信号到屏,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B:
没认到屏幕吧,应该查屏幕数据总线。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问的太简略了,不好判断

屏幕换过,屏线测了是好的,显卡手里没有,看图纸LVDS总线直接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认到屏幕吧,应该查屏幕数据总线。

查了 换了屏,测了屏线,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