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成就 2421 开机大短路

楼主(2017-10-27):
昨天修了一个戴尔成就2421 开机大短路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电容短路造成的结果一波三折 。果断拆机把主板拆出来测试主板B+短路,把所有B+相关电容拆开还是短路。然后检查供电管子发现内存供电高端管击穿短路如同所示PU4602短路果断换一个不短路了,换上去通电结果电流0.4A电流不对啊测试PU4503控制脚阻值为0,再手摸内存控制芯片PU4601发烫内存也很烫果断拔下内存结果内存也被烧了PU4601还是发烫PU4601直接换了换上内存搞定

网友:
内存也烧了   服了。。。。

网友:
很不错了已经。

网友:
上管击穿,PWM芯片肯定也要查查。

网友:
如果短路成阻止000的90%的都是pwm上官击穿,如果组织小于200大于0的一般都是电容短路,电容短路能看出来电容一段的颜色不一样。下次遇到可以看看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异常导致上管击穿,还烧了内存条。。。。。

网友:
楼主,敬业!
结果是好的,修好了就行,向楼主学习!

网友:
烧内存很正常的!客户成本就投高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搜藏了

网友:
这样不算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