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9 独显BIOS

楼主(2017-10-27):
DELL 14-5459 独立显卡笔记本 I5 CPU
板号:DA0AM8MB8D0
原厂BIOS EC 4M 和桥8M

网友:
下来试试吧,,,不晓得好不好使

网友(2017-12-06):
绿色主板,    我试试,  刚下的蓝色主板的,白下

网友:
有没有人用过啊 说一下啊。。。。。。。。。。

网友:
这个BIOS是测试过的,说以放心使用,没问题的!

网友:
刚下一个 电流到0.26
本来是可以上到0.6 试下你这个

网友(点评):
电流0.8 风扇狂转,不显示

网友:
收藏起来,可能会用的到啊,xie谢谢楼主啊

网友(2018-02-24):
都没人说说测试结果吗?我也再修这个机器。没图纸,修的累哦

网友:
刚好有一台不跑码,刷下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刷4m                0.26不跑码

网友(2018-03-31):
刷了 0.262掉电 2个一起刷的 点解?

网友:
不行  下载开机风扇疯狂转   不显示。。,。。。。。。。。。。。

网友:
BIOS是好的,风扇狂转,换FN+X就好了

网友A:
已测试,是OK的,刚刷好通电会狂转,按FN+x就行了,提示网卡错误再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收藏了   不错   留着以后用   谢谢 楼主

网友(2018-05-03):
我手里也有一台,偶尔能开机不知道行不行你这个

网友:
0.26  已经测试  刷4M 亮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我刷了好多个都不行    跑到0.26就上不去了

网友:
换FN+X是什么     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8-06-18):
引用 网友A:
已测试,是OK的,刚刷好通电会狂转,按FN+x就行了,提示网卡错误再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

warning! Country code for Intel WLAN card has not been set , pleaseenter BIOS setup to set 提示网卡错误你是怎么样设置的

网友(2018-10-04):
此机器通病刷BIOS不好 不过内存 电流停在0.6  内存槽虚焊

y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