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5R2不触发一体机维修并非通病

楼主(2017-10-27):
刚刚发了一篇帖子,没有说清楚,重新发一下。。。
联想C325R2不触发一体机维修并非通病,今天接到顾客拿过来的一体机联想C325R2,不触发,电流待机0.1安,我以为捡到钱了呢,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不触发,刷个IO的BIOS就好啦,我拆出来刷了,可是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故障依旧,先量coms电池,联想coms电池没电也会不触发的。又白乐了,电池3v正常,好。现在开始认真检查了。先看,后摸,再测,观察了整机并没有发现什么烧坏的迹象,也没修过。然后摸,好,声卡超烫,不解释,直接拆,再通电故障依旧。又白高兴了,直接上图

网友:
BIOS。。。。。。。。。。。。。。。和图纸

联想c325 R2 广达QUD.rar

联想一体机C325r2 EC BIOS.zip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 啊。。。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各种图纸电路都很痛

网友:
嗯  可以的   不错维修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心细思路清晰,真的厉害,修个电脑需要很长时间了

网友:
学的不错,值得学习                     666666

网友:
学习了,楼主你这个非常的详细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有图纸修机就是事半功倍啊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不断提升自己,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一体机问题太多了,技术差的根本修不好,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跟着老司机学习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 刚好手上有一台 图纸拿走

网友:
联想一体机修的不少 不过大部分都是显卡或者桥坏的 BIOS也有很多  像这种还真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A:
老司机屌  用一条又粗又丑的线 就把他 从生死边缘 拉回来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司机屌  用一条又粗又丑的线 就把他 从生死边缘 拉回来了

绿色的主板配绿色的线,拿着红色的钱,给他带上绿绿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