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0--30断电维修

楼主(2017-10-2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5392-1-1.html看到这个帖子修好了,我的机器是开机5秒风扇狂转,进系统一半就断电,进PE也是,在BIOS里面估计20秒左右断电,看了这个帖子,我也拆掉QC15。机器好了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    我还没有遇见过    先收藏了

网友A:
有高人能说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有高人能说一下这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高人能说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有高人能说一下这是什么样的

这个机器就是PLT_RST#信号不正常造成的   PLT_RST#瞬间被拉低

网友:
通病啊,幸亏迅维这么多这么丰富的维修经验分享贴,不然自己修要搞好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