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75MA—G55主板能触发不跑码实战维修,附上图纸和亮机BIOS

楼主(2017-10-27):
第一次发贴,高手勿喷,接到一同行拿过来的台式主板,型号:V星A75MA——G55 板号:MS——7696 VER:1.0 。简单问了下故障,说是能通电不亮机。闲下来的时候就把主板插上珍断卡试了下,能触发,不跑码。如图

既然不跑码的话,那就先测下各大供电,内存,CPU,PCI—E ,等各路供电都正常。既然供电都正常还不跑码,先在论坛上下载了BIOS刷下,上机故障一样。不是程序引起的,说明问题出在复位信号上面,果断打开图纸先查桥的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
PCIE_RST#是桥发出给PCIE的一路复位信号,去PCIEA11角测量发现为低电平没有发出,后来又测了A13 A14脚,发现时钟复位也为低电平。说明桥没有发出复位,再追查桥的其它复位信号发现也为低电平,于是去测桥的25M晶振看有没有起振,果断上示波器测量晶振两角,波形如图:

可以看到桥的25M晶振是起振的,起振后就会发出各路时钟信号的,说明问题出现在桥上,果断上BAG把桥加焊了一遍,再测量各钟复位信号发现都已经正常了,但机子还是不亮机,估计是BIOS程序的问题,再把BIOS刷回自己原先备份的。通电。已经开始跑码了。到此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片。第一次发贴图片没拍那么多,就是关键点的拍了下。多见谅了。望给予加分下。最后附上亮机后的图片和图纸,BIOS程序,图纸是某宝上淘来的。论坛上没找到。

MSI A75MA-G55板号:MS-7696 VER 1.0.zip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

网友:
先来通病再来慢慢查,楼主有示波器才不会误判,很多人会误判

网友B:
FM1的南桥坏的也挺多,有些档代码的,循环跑吗的,都有,有的用手压桥都能亮机,楼主发这个帖子,其实还是有所保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1的南桥坏的也挺多,有些档代码的,循环跑吗的,都有,有的用手压桥都能亮机,楼主发这个帖子,其实还是 ...

确实,或许是AMD自己第一代封装的单桥芯片,不够成熟。

网友C:
加焊估计也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估计也是用不了多久的。。。。。

我也不知道能撑多久,不行下次给他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1的南桥坏的也挺多,有些档代码的,循环跑吗的,都有,有的用手压桥都能亮机,楼主发这个帖子,其实还是 ...

AMD的板子很少修到,对于通病之类的还真不是很清楚。只是遇上了就发出来供大家参考做个交流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有些档代码的,循环跑吗的,都有,有的用手压桥都能亮机,楼主发这个帖子,其实还是有所保留的

网友:
不先测量电压的后果、、、、、、、

网友:
设备齐全就是好啊

网友(2017-12-21):
FM1的南桥坏的也挺多,有些档代码的,循环跑吗的,都有,有的用手压桥都能亮机,楼主发这个帖子,其实还是 ...

网友:
把线补起来比较好看.但飞一条线比较快

网友:
示波器都有了,,,还是新手。。。。。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加分鼓励。

你没看 动不动就杀桥  ,到了最后 主板修好了 。主板寿命也快到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