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一台TR G150M-B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07左右就掉电

楼主(2017-10-27):
遇到一台TR G150M-B笔记本开机,电流到0.07左右就掉电,不知道谁遇到过这样的通病呢,

网友:
先排查下板子有无轻微短路的情况,另外测测3V5V待机有没有出来,出来之后有没有掉?

网友:
这些都查过呢,还是没有找出来。。。。。。。。。。。。。

网友:
3 5V的待机电容换掉看看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