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MBX-26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27):
索尼 MBX-269 HK5不开机 维修 待机 0.03 拆机后发现全是蟑螂屎主板有断线 补线后还是0.03 断线的地方是温控 PU109的SHDN#  信号3V 5v电压自己出来了, 这个机子 HK5 以前修过好几个, 待机电压是开机后出来的。开机按键 也没有电压 !待机的PU103待机换转出来了 +3V_WAKE 正常了 发现桥 EC有点点发热,拆了EC待机就0.01了 但3V 5V待机电压还是出来了待机蕊片的14 ,27脚EC_WAKE_ON 还是3.3V .  S5 _on电压也是这个3.3V

怀疑是EC没有关闭这几个信号。
问了个兄弟有没有维修到这个问题,他们说修到温控问题 不出转换电压。
但我这个因为进太得蟑螂了不好查机子放了三天 早上没有事做 好好查一下装回EC 查EC的待机条件 供电正常 复位 时钟都没有,换了EC也是一样 刷 了BIOS  还是慢慢查6X以上的电工作条件 当查到VCCDSW3_3时这个电压不对了。左看右看对着图纸发现R430不见了,两个1M的电阻分压控制Q37 让15V导通Q35给桥待机,补上R430 上电 待机0.00  无待 3V 5V 开关按键电压有了 3V 了 按下开机 电流跑了。上CPU 内存开机亮机OK  总算修好了。
总结:因为进蟑螂太多,工作量太多,没有时间看 认真的时候仔细维修发现 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VCCDSW3_3 R430电阻不见了补上亮机OK

我姓王, + 2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向大神学习

网友A:
r430不见了 到底是人为还是楼主自己不小心整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30不见了 到底是人为还是楼主自己不小心整掉了

主板发霉了的蟑螂屎整 的 主板蟑螂屎一堆

网友:
估计是腐蚀了

网友:
维修过程太清晰了,,,,,膜拜大神

网友:
思路清晰,修机子就是不一样,知道一步步走,有的时候,真的得按时序来,

网友:
技术真的饿牛逼  ,我是真的很佩服

网友B:
有 BIOS吗!我这边有台开机LOGO很久才显示!

网友:
大神发的图一看就懂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耐心很重要,久没修好,就心头毛躁,就越是修不好

网友:
维修思路太清晰了学习下了

网友:
进蟑螂的机器确实不好修有的蟑螂在里边拉屎撒尿

网友:
很仔细的额,查到掉件一招就秒了,大神

网友:
楼主厉害,给你点赞~~看到那11个条件,瞬间觉得很牛逼

网友:
干这行,真的要很细心啊,外观检查也很重要啊。。。。。

网友:
不错呦  sony的主板换的话很贵哎

网友:
楼主高手,经验很有用,下次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BIOS吗!我这边有台开机LOGO很久才显示!

有的,秒亮机的:kaixin::kaixin:

网友:
小白路过,看看大神的维修经验     学习中

网友:
楼主顺便bios发下       留着有用

网友:
一看楼主  是老司机   我也想这样   要多少时间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种问题真的难修。

网友:
楼主,修机器思路清晰,没有走弯路啊!

网友:
恭喜完修。唯有清晰的维修思路才有办法处理本例蟑螂在里边拉屎撒尿的棘手问题。

网友:
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

网友:
上传个BIOS 百分百OK的 论坛也有的

索尼 MBX-269 DAOHK5MB6F0 REV F百分百好.zip

网友:
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学习.......

网友:
s思路清晰,表达通俗易懂 ,受教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看起来思路很清晰

网友:
楼主老司机了吧。细心呀

网友:
J救了我一命,还好看到,很难发现,而且量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