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平板电源电路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7-10-27):
rohm2610电源芯片,现在通电灯不亮,各电感对地短路,身边没稳压电源不能用烧机大法啊,红色地方都对地短路了,求给思路。把电容全拆了排查还是拆IC?

网友A:
烧鸡大法伺候,加小电压试一下,哪里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伺候,加小电压试一下,哪里发烫

没可调电源怎么烧讨教一下,真的不知道了啊

网友:
直接拆掉供电IC试试,这么多电容同时短路感觉像是IC本体挂了

网友:
这个还用烧机?直接拆掉供电芯片   外围电容短路这么明显的问题  还烧机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加小电压试一下,哪里发烫啊 没有电源没办法

网友:
还有哪些平板是用rohm2610这个芯片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