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27):
HP 1000不开机维修 版号 60502493101-MB-A02   拆机蟑螂有点小多 深圳天气冷了蟑螂喜欢进电脑里面 这段时间维修是都蟑螂整死的 刚修好一个索尼的 现在又拆一个HP 1000清理后  3V 5V 待机正常  开关键电压正常   桥晶振不起振 量电池无电压了。装一个就起振了 按开关0.01 跳到0.03 不动 EC 复位正常 还是PWRBTN以正常有动作给桥
了。南桥的待机OK 发现RTCRST不正常 问题找到 D508二极管电压,旁边两个电容C859 C878 我直接折了 电压恢复,按开关键亮机了

网友A:
          电容拆了没有再装新的吗   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拆了没有再装新的吗   有没有影响

没有的,我经常这个做 这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晶振坏的倒是还没遇到过,电容漏电的碰到过

网友:
感谢楼主,收藏了,下次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进蟑螂的机器的电容是很容易坏的,何况那个电容是RTC哪里的电容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 值上去也不亮 就是因为 着急赶时间

网友:
RTC小电容  不装没啥影响    这些电路的电容 不比其它PW电路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
看楼主修起来听容易的,为什么我都没修到这样的本本呢?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不能开机了吧。小强好顽皮啊。深圳蟑螂是真的多。我也在深圳。修的机器也有很多事蟑螂引起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啊!RTC电路经常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老司机,有机会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谢谢楼主。我看图纸看不懂。喜欢楼主发实物照片

网友:
666  直接不装不怕有其他什么影响吗

网友:
是不是通病???????????

网友:
故障定位蛮快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特别清楚..,不过一般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吧

网友:
求hp1000的图纸,有吗楼主,或者有好心人给一个吧,谢谢,我的QQ19142853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赞一个
同时本人是新手,也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块hp1000的光板,没有开关机按键,按键上有什么电路吗?我曾经把板上power那个接口的3.3v短接地,开了一次机,之后一直都来不了机了,求指导啊

网友:
这两个电容延时复位的,感觉补上的好,现在没问题,后续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不是两个电容都拆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拆了没有再装新的吗 有没有影响
晶振坏的倒是还没遇到过,电容漏电的碰到过

网友:
讲的详细 这破机器 最爱出问题 各种问题

网友:
桥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666666额 可以的 哈哈 蟑螂哥

网友:
这机器我怎么记得是有个通病就是RTC电容爱坏啊

网友:
原来是电容漏电还是短路导致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有学会一招,多看看也挺好的

网友(2017-12-01):
刚好遇到一台机子 下了刷刷试试 谢谢???????????????????

网友:
分析的很迅速!!!!!!!!!!!!!!

网友:
还是要感谢小强,没小强,我们维修可能量都要少很多了,包括打印机等其他一些电子设备都是

网友:
hp 好像也是仁宝代工的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