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怪问题

楼主(2017-10-27):
最近接手一台G480,来时掉电,上波波发现集显的电先掉,换供电,BIOS,EC各种修好了,怪事来了!集成显卡不禁用卡在正在启动,禁用集成显卡,能进系统,但是关机卡在正在关机~~~~~~~换CPU 刷BIOS,EC新换的,集显的电感都拆了,一样,我的思绪凌乱了》》》》》》求思绪!上上电感集显电压很低

网友:
主要修集成显卡电路吧,看看是不是滤波不良?!

网友A:
换个U看看,这样的U很容易坏,集显供电有问题会引起很怪情况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换CPU的说法 这个U坏了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U看看,这样的U很容易坏,集显供电有问题会引起很怪情况

换了N个U了。。。。。。集显没有电压也能开机吗?现在集显没有电压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cpu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PWR_GFX_GPWM没有电压!它的开启条件是什么?必须开启吗?现在没有一样能亮机

11.5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看集显供电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确认不是U问题,换其他机器上试了,正常

网友:
刚刚不上硬盘,BIOS情况下按CTRL ALT DEL 等15秒才重启

网友:
F10保存设置都要等一会儿才重启

网友C:
原谅我还没遇到这么怪的机器,但是集成显卡在CPU,还是建议换CPU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谅我还没遇到这么怪的机器,但是集成显卡在CPU,还是建议换CPU吧

换了,涛声依旧~~~~~~,BIOS,电容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涛声依旧~~~~~~,BIOS,电容都干了

那你这台机也太怪了吧,如果是我我也挺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涛声依旧~~~~~~,BIOS,电容都干了

那你这台机也太怪了吧,如果是我我也挺头疼的,因为机器是亮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
还是CPU吧   是不是滤波不好  跟CPU关系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N个U了。。。。。。集显没有电压也能开机吗?现在集显没有电压

很多机子集显供电就自检出来一下,接着就没供电了,台式机上见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认不是U问题,换其他机器上试了,正常

我到见过独显坏卡开机的,你试试不会是显卡坏了吧,不是U那里有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集显供电的滤波。。。。。。。。。。。。

网友D:
我看你是刷了BIOS不行。你要在基地下载人家那个在X宝买的那个BIOS才行。前几天我就试过!!!!!!!!!!!蛋疼!现像就是卡WIN7画面。我刷了另一台好机子备份的也不行还是卡WIN7画面。后来在基地下载人家那个在X宝买的那个BIOS才行。我的板号是LA7981P的。如果你板号是这个就下这个试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6282-1-1.html

网友:
不是BIOS问题!最终换南桥好了!没有换之前不打集显驱动开关机都正常,请问集显和南桥什么情况会导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是刷了BIOS不行。你要在基地下载人家那个在X宝买的那个BIOS才行。前几天我就试过!!!!!!!!! ...

板号不一样,加焊南桥好了不知道能支持多久,会不会返修谢谢兄弟们的支持

网友E:
不是认证会员  哪个板块可以发维修分享帖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认证会员  哪个板块可以发维修分享帖子 ?

那要问饼哥或者版主啦

网友:
这款机是很多CPU坏有几次修好了CPU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