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45一体机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10-27):
接到一台联想B545的一体机,拿来是可以点亮,提示风扇报错,然后硬盘检测不到
想想又是老毛病,硬盘供电线短路引起的,拆机一看果然是
12VMOS管也烧糊了,于是换了个4435,硬盘线也换了,测12V电压出来了
开机居然跳倒计时10秒,然后掉电了
纳尼,居然点不亮了
奇怪的是换上原来烧坏的12V MOS管能亮机,只是硬盘检测不到,风扇报错而已
这是啥情况?

网友A:
mos管有没有换错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有没有换错掉。。。。。。。。。

没有,AO4435的,12V电压出来了啊

网友B:
你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动到什么地方 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动到什么地方 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啊

没有动过其他地方啊,我也感到很奇怪,之前也修过这种机器,都好的

网友:
倒计时十秒自动关机吧,刷BIOS看看呗。

网友:
还是仔细查查这个机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