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15G31主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10-27):
品牌:梅捷主板
型号:SY-15G31
故障:主板无复位
一台比较旧的电脑开机无显示,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拆主板维修,先上图:

插上故障卡上电,发现主板无复位,不跑码,如图下:

测量主板上各大供电均正常,测量PCI上的时钟电压1.6V正常,那会是什么故障导致主板无复位呢?可能是南桥没有收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或者是南桥的问题。先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查起,这个型号的板没有图纸,不好查。CPU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找到了这个芯片的PDF图如下:
RT8802A2脚输出PG,接下来就是跑电路了.........跑出的电路如图下:

上电测量Q601B0.66V正常,如图下:

测量Q602G0V正常,D0.64v 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PG)如图下:

测量822上拉电阻接Q602D极一边是0.64V,另一边是3.5v 如图下:

断电,Q602D极对地打值有300多没有短路,测量822上拉电阻有7.43K正常,如下图:

再次上电,短接上拉822电阻两端,主板有复位了,开始跑码了,应该是上拉电阻两端氧化不过电,断电用烙铁加焊上拉电阻的两端,再一次上电,主板有复位了,开始跑码,如图下:

这时测量Q602D极电压如图下:

PG3.3v 正常了,外接显示器有显示了,亮机图如下:

维修到这里以为完成了........还有下文的。装机测试发现有时候开机还是会无显示,无显示时测量Q602D极电压只有1.1V,有可能是上拉电阻不良或者是滤波小电容漏电,如图下:

保险起见两个一起换掉,经长时间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会员11325382元2022-9-23 07:08

网友A:
思路清晰,时序规整,其实这样的元器件,最好还是能换的全部换掉。毕竟腐蚀的不可能说就一个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时序规整,其实这样的元器件,最好还是能换的全部换掉。毕竟腐蚀的不可能说就一个元器件。

谢谢版主加分,说得对,应该换的元件就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加分,说得对,应该换的元件就要换掉。

应该的,期待更多的原创好帖分享出来。

网友C:
通病了吧,好久以前好像修过!!!!!

网友:
受潮能引起好多病平时多注意让电器干燥

网友D:
还是上拉电阻有问题吧,822电阻出了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了吧,好久以前好像修过!!!!!

CPU电源的PG 不稳定,引起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上拉电阻有问题吧,822电阻出了名的

这个最后的故障我认为是电容漏电多些。

网友E: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 会修主板的   修过几片主板 感觉比 笔记本还难

网友F:
修的不错,分析的有头有尾,加分。

网友G:
不错,主板无图纸也能修就靠经验了

网友H:
老板子也能出精华的,这么好的诊断卡还没有用过

网友I:
由头到尾,读完。学习一下思路,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 会修主板的   修过几片主板 感觉比 笔记本还难

笔记本一般都有图纸比较好查找,而台式机主板很多是没有图纸,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分析的有头有尾,加分。

楼主,过奖了,谢谢楼主加分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主板无图纸也能修就靠经验了

嗯 嗯 ,是的!笔记本主板一般都有图纸比较好查找,台机主板很多没有图纸,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板子也能出精华的,这么好的诊断卡还没有用过

嗯 嗯 !这个诊断卡楼主没有用过吗?挻好用的,我一直都是用这种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由头到尾,读完。学习一下思路,学习一下思路

分享出来,大家一起探讨共同学习。

网友J: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这种无图无点位跑线比较麻烦,LZ经验丰富,修的不错

网友K:
谢谢楼主,我看看怎么弄,试一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我看看怎么弄,试一试看看

嗯 嗯 !楼主客气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这种无图无点位跑线比较麻烦,LZ经验丰富,修的不错

嗯 嗯 !是呀!这个还比较好跑,谢谢楼主加分。

网友L:
厉害了 我的哥 加分,~~!!加分

网友:
看大家说的这么热闹,我啥也看不到,祝自己早日升级

网友:
思路可以

网友M:
修本本比较多,主板会不会难修呀?

网友N:
电路修的很溜头了。上啦的排阻有问题。822的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了 我的哥 加分,~~!!加分

楼主,过奖了,谢谢加分和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本本比较多,主板会不会难修呀?

笔记本有电路图比较好修一些,台机主板很多没有电路图有点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路修的很溜头了。上啦的排阻有问题。822的容易出问题了。

楼主,过奖了,有出现氧化就两个元件一起换了保险一点。

网友O:
期待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好久没有修过台式机主办了     做学徒时就是修台式机主办起家的

网友:
这个是VRMPWRGD吧。。。。。。。。。。。。。。。。。。。。。。。。。。。。。。。。

网友:
对那种跑线路的,一律都称之为大神。佩服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分析///好贴加分。

网友:
这板子估计搞维修得直接就秒杀了,像这样的故障 太好修了  。你修个技嘉G31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期待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学习了

迅维网是一个好平台,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发现太多东西要学,很多微小的细节对修板子起着重要的作用,向老司机致敬

楼主,过奖了,主板上的各种信号PG很重要,而这些信号都是由小元件稳定提供。

网友Q:
笔记本一般都有图纸比较好查找,而台式机主板很多是没有图纸,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事开头难,台机主板主要是很多没有电路图,不好查找。

嗯嗯 。维修起来都是靠经验跟扎实的基本功,厉害。

网友R:
好详细的解说。多分享

网友S: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都让楼主跑线跑出来了,厉害

网友T:
大神修机          思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是一个好平台,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确实是很好的维修分享平台

网友U: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思路好清晰啊,佩服佩服

楼主,过奖了,这都是平时的经验按时序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大神修机          思路杠杠的

楼主,过奖了, 这是按正常时序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时序规整,其实这样的元器件,最好还是能换的全部换掉。毕竟腐蚀的不可能说就一个元器件。

是的,换掉应该换的元件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S: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都让楼主跑线跑出来了,厉害

这个从源头跑起一般可以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详细的解说。多分享

楼主,过奖了,有时候有些故障就得按时序走。

网友:
引用 网友Q:
笔记本一般都有图纸比较好查找,而台式机主板很多是没有图纸,修起来比较麻烦

同意楼主的说法,的确笔记本有图纸比较好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时序规整,其实这样的元器件,最好还是能换的全部换掉。毕竟腐蚀的不可能说就一个元器件。

是的,就两个元件,应该把它都换了保险一点。

网友:
应该换的元件就要换掉,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V:
修的仔细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时序规整,其实这样的元器件,最好还是能换的全部换掉。毕竟腐蚀的不可能说就一个元器件。

楼主,过奖了,是的,最好一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VRMPG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这种无图无点位跑线比较麻烦,LZ经验丰富,修的不错

嗯 ,没有图纸就只能跑线路了,有点难跑。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的仔细  思路清晰

有思路有方向,修起来就比较好下手。

网友X:
CPU风扇下面的灰尘久了引起的电阻虚焊,换掉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X:
CPU风扇下面的灰尘久了引起的电阻虚焊,换掉最好。

用久了,时候长了,电路元件出现老化,找到故障就好修。

网友Y:
這個主機板 真的是很少見 學習一下了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Y:
這個主機板 真的是很少見 學習一下了 謝謝大大分享

这个型号的主板现在比较少了,信号故障引起无复位。

网友:
值得学习,维修人就应该刨根问底

网友:
恭喜完修。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小小白就好想有一台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