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楼主(2017-10-27):
这个机器客户拿过来后说放了两年就用不起了.电流跳一会后1.2A左右.基本都开机了.外接也没有显示.看大家都说刷BIOS.刷了后能用.但是一会又不行了.后来研究来研究去.发现键盘引起的.这款机器键盘坏了会导致不显示.如果碰到放坏的机器.大家可以先把键盘取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机器放很长时间了,受潮了键盘短路了,开机自检的时候自检键盘不过就不开机了是吗?

网友:
没有测量各电压,检查有没有供电短路的情况

网友:
很多时候 都会碰到这样不开机的机器    拆开 裸板就好了 呵呵

网友:
键盘坏了引起不触发的遇到很多,引起不显示的没遇到过

网友:
所以一般都要裸板子试验机器再定位故障

网友:
外设引起的,自检的时候没报错吗?

网友:
键盘不是会开机的时候就响的吗???还会这样的不显示,学习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奇葩的问题,既然给楼主遇到,这个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能难死人呀

网友:
开机肯定要最小化的,所有外设都不接,就主板电源和内存

网友:
我一般都会拆掉所有外设试试、然后再确定是主板问题在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