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LMQ-2

楼主(2017-10-27):
客户拿来不开机,接可调无待机电压。拆机,因为没图纸只能下了lmq-1的图纸,参考。发现待机3v5v都没出来,待机芯片19v正常。测3v5v。5v短路。烧鸡c140发烫,拆了ok。装机收钱

网友A:
幸亏是电容短路啊!楼主捡到了啊!如果是CPU的问题楼主要蛋疼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幸亏是电容短路啊!楼主捡到了啊!如果是CPU的问题楼主要蛋疼了啊!

要是cpu就直接换版嘛: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2023-07-02):
技术不错,秒杀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