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g无cpu供电

楼主(2017-10-27):
这个板子插上24p电源就发现不正常,电源指示灯是亮的,万用表量powerled插针有3.3v压差。板子可以触发,触发后诊断卡复位常亮,内存供电正常,cpu无供电,短接开机针4秒不能关机。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请按照a55的上电时序来修吧。。。。

网友:
查下发出CPU供电的条件,是没有 EN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CPU无供电就差CPU供电电路

网友:
插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以及更换CPU供电芯片测试,FCH有问题也会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能贡献出来吗

网友:
找到图纸,就查cpu供电电路,就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