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主板dh61ho上的芯片 丝印为870bfgm 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7-10-27):
inter原装主板上的芯片 丝印为870bfgm 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我的泪为谁飞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