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E 卡logo 处理。

楼主(2017-10-27):
型号:华硕H61M-E
故障现象:开机卡logo界面 无反应。
     亲们,可是干活哦, 加点分哟。
    修主板几年了,成天修的眼疼,累就一个字,废话不多说了 ,是时候开始表演真正的技术啦!

   加点开机卡logo,经过反复测试, 发现只有插usb的时候卡,一般情况下,还要几种情况会当logo,顺便提下;
网卡、声卡、硬盘、键鼠、IO和南桥、另外值得一提的,出现更多的还是这两组电压检测信号O_12V_IN,O_5V_IN,基本上都是上拉电阻坏的多,还要一种更奇葩的是cpu的VCORE,如果出现一组无波形也会卡。其他的就没见过了,欢迎高手补充。

接着分析,因为只有插上USB设备才卡LOGO,不插的时候正常,锁定USB电路,先刷bios 无果, 打阻值USB接口的供电VCC和S_USB_PP,S_USB-PN,正常,测量USBPWR_SW#信号电压3V正常 ,VCCUSB3_PLL_PCH信号电压1V正常 ,思考许久,无果,看样子要换PCH了,就在起身做bga的一瞬间,脑力灵光一闪。
看样子,“99年的事情不能继续隐瞒下去了”,测量到25m晶振竟然没有波形,有电压,试着更换sx2,
竟然好了。
个人分析:25m晶振是南桥工作条件,也是外设时钟的工作条件

网友:
99年发生了什么,好事好奇啊。哈哈

网友:
不是已经亮机了吗?25M不起震,也会亮机吗????

网友:
但是如果说25M是南桥的时钟信号产生的晶振,这个晶振有问题就应该不亮机器的。。。只不过确实遇到过25M不良导致的不认硬盘或者不认USB的问题

网友:
25M晶振不起震引起的卡logo,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学的太多了,经验是无形的财富!
楼主v5!

网友:
还记得99的事,哈哈

网友:
25M有问题是会挡机,以前修过3.3V低一点USB不能用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