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通电

楼主(2017-10-27):
       就是61脚不正常而且出来的电压只有1,6v左右  机器拿来的时候这个脚是没电压的加焊後机器触发掉电了然后就只有1.6v翘起来就是正常的3.3v换了芯片正常了一次而且也开机亮了后来就上电0.08这个芯片发烫61脚不正常只有1.6v到2v  。没什么思路了而且后面我一个个断开试过了

网友:
61角的 对地阻值是多少, 后级有多少元器件,一个一个拆了多少个

网友:
这种机型有图纸  有点位找相连61脚的元件

网友:
再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吧   我记得我上次也修的一个但是好像不是这个型号的机器  芯片差不多  我是拉了个3.3 就ok了  说是断线还是电容微短来着。。。时间久了忘记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