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90ew9

楼主(2017-10-27):
飞利浦190ew9 原机器灯管坏,修好后读取的bios数据好机器备份

网友:
备份 BIOS 好习惯 ,我都没有 ~~~

网友:
主要是为了积分,和金币呀!呵呵

网友:
好多是灯管接头虚焊,以前遇到很多

网友(2018-02-24):
这种灯管低压端断线的比较多吧,为保险起见,我都是灯管全换新,低压端焊牢,加热缩套管。

网友(2018-06-16):
我的是不开机。试了几个bios 指示灯亮了,和有的是出现红绿黄这些色在闪

网友:
过来看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