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950花瓶求助,有图

楼主(2017-10-27):
V星小花,如图,不装驱动可以进系统,装驱动死机黑屏,怀疑是显存坏掉了,也可能是核心虚焊,求教高手解决办法

网友:
gpu显存模块也许是通道a的问题...................

网友:
看这花屏,肯定是某一个通道显存读写存在问题,这里面可能是显存的事情,也有可能是核心到显存之间的通信存在问题。

网友A:
加热下显卡看看,感觉显卡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下显卡看看,感觉显卡芯片故障

有道理,你说的还是可能问题出在核心虚焊上吧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看样子像是某个显存有问题,你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先加焊一遍显存试试

网友B:
进pe花不?可以用排除法试试外接呢 外接花吗?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多吧      拆下看看 从新支一下

网友:
先加热下gpu芯片看看吧,坐等楼主公报答案。

网友:
最近没时间弄了,有空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花不?可以用排除法试试外接呢 外接花吗?

。。。。。。。这是显卡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