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钱笔记本 海尔 超越T6-c

楼主(2017-10-27):
今天收到一台笔记本海尔  超越T6-c,外置显示,内置不显示, 一半这样的情况都会第一时间换屏 ,看屏有没有问题,  换了还是不显示,确定不是屏的问题,心想显卡会不会有问题,不管了动手拆机,拆开了查才知道是什么问题,光猜没有,查看了下这机是没有修过的,心里又暗暗的喜了,说不的是屏接口松了也说不定,后盖拆开后, 找半天找不到屏接口在哪,拆前盖,找到了,在笔记本的右上方,经一看,屏接口还真松了,把他接好,开机,亮了,心里那个喜啊:lol:lol报价120  屏问题,钱到手:lol:lol附上开机图

网友:
这个钱来得轻松啊,还很少遇到这种好事儿。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显卡坏了,楼主真是幸运哦

网友:
楼主这运气可以,屏线松我几年了没遇到一台。

网友:
这还真是捡钱的故障,不过好好的屏线接口怎么会松了呢?

网友:
这样的故障我遇到的多了

网友:
屏显松动导致没有识别带屏引起黑屏

网友:
楼主,这样好啊!插插屏线就可以了啊!太好了啊!

网友:
楼主赚大发 了哦。。。。。。。。。。。。。。。。。

网友:
是一代I3配置吧,这机器以后会有通病啊。。。。

网友:
不要修机了,还是买彩票来的快,一想一个准

网友:
这运气,也是佩服的很呐,估计是屏接口憋的太难受想出来透透气抽袋烟啥的,就要回去了被你逮个正着

网友:
楼主真是太幸运了! 只是该本从来都没有拆过, 屏接口会鬆动, 实在无法理解怎麽会这样。

网友:
楼主真是好运气啊,这机会难得,很少遇到

网友:
这种屏线松的 弄好过好几台 都是捡钱 还有屏线轻微氧化的 有的不显示 有的花屏 有的上下跳 有的白屏

网友:
不光这款的  还有海尔两款一体机也是屏线松动导致花屏重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