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硬机

楼主(2017-10-27):
K2450   拿过来不触发    3v  5v  没有  换了个1225 好了   客户拿回去 说用1个小时左右会雪花屏 我测试确实有这种情况  屏换了  BIOS刷了   CPU加焊了 都不行 就像电视机那样的花屏   有遇到过的吗??  烦死了  这种机器最不好修了

网友A:
有没有换过内存呢  说不定是内存的原因呢  还有用鲁大师测试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存部分出问题。。。。。

网友:
显卡有加焊过吗,或者换个内存条看看

网友:
是呀,这个情况的话好像是内存啊,现存什么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  部分

网友:
这样的现象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内存有没有换过,显卡和显存都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内存   显卡 这个显卡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内存呢  说不定是内存的原因呢  还有用鲁大师测试下,是不是显卡问题

早换了 吧行            还没有修好

网友:
有些机型滤波电容不好也会这样。。但都是开机就花,你这个CPU是板载的还是,CPU问题也可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