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 换主板后自动上电——F1报错

楼主(2017-10-27):
一台DELL台式机主板坏的很严重,弃修,找了一片二手板,换上之后能正常进系统,正常使用,就是开机需要按F1 ,报错一大堆,还有,一插电就自动开机,这个能在BIOS里关掉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别人说BIOS里面可以设置,不知道怎么搞直接还了

网友:
我把BIOS按项翻了一遍,电源开机启动这一项找到了,设置成了OFF,但是不起任何作用。关于如果跳过F1这一个,根本没找到相关项目,

网友A:
第二句是硬盘风扇有问题。。奇怪了。。硬盘里还有风扇啊??理解不了了。。

网友:
把板退了嘛  换一块就行了  在哪儿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句是硬盘风扇有问题。。奇怪了。。硬盘里还有风扇啊??理解不了了。。

硬盘风扇也是有的....    它的意思不是说硬盘里面的风扇,是给硬盘散热 的风扇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几个散热 风扇接口的,把这些风扇接上,没有的就自己加或者改主板电路或者改bios,,,这个电源开关线有问题的倒是少见,一般是风扇的提示....

网友: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办法不让它报错,和有没有办法让它不一插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这个不是到biOS里设置下就可以的吗,实在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按照提示把所有提示解决了就不会有这个F1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风扇也是有的....    它的意思不是说硬盘里面的风扇,是给硬盘散热 的风扇

哦!!可能是这样的。。记得只有服务器的主板有这么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可能是这样的。。记得只有服务器的主板有这么高的要求。。。

品牌机很多都是有这个要求的,不接上就提示你按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