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27):
型号:CQ40    版号:LA-4103P   Rev:1A

上午同行拿来一台老机器,说不开机让给修一下,接到手后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66,已然偏高,按开关不触发。果断拆机。
拆到键盘的时候,就已经闻到了一股很浓的烧糊的味道。当拆开一看,一组上下管和几个滤波电容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隐约看到其中一个管子  印着PQ204  打开图纸查看。

图纸显示是一组上下管,似乎给CPU供电的。于是测量公共点对地短路,把上下管全部拆了,边上的滤波电容也拆了,还是对地0,只好上烧鸡大法了,最后得出的结果是  被烧焦的上下管那一块板层发烫短路了。就只好用刀片一直刮刮刮,最后终于不短路了。当时因为烧的太厉害了,只顾着修忘记拍照了。发一张  修改好的图。

改好以后 测公共点阻值450+正常了。插上电源待机0.011,触发到0.040掉电,而且是触发秒掉,果然还是有问题,于是测量公共点电压,发现只有17V左右,还在微微跳变

看到这里就知道,肯定是保护隔离那边有问题,于是打开图纸查看

测量到PQ103的时候,发现它GDS 电压都是18V,而管子又是P管,无论如何G级都不可能会是18V。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PQ103被击穿。

而产生的 公共点,也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假公共点

测PQ103  DS阻值,只有50多。已经损坏。

换上正常的 管子以后,正常的 公共点电压和G级控制电压。

现在公共点已经正常了。于是装机上电,直接触发亮机。

网友:
厉害了  谢谢分享学习了  以加分

网友A:
李师傅又是一个多重故障维修   又能申精了

网友:
老司机啊,双击6666666

网友B:
思路清晰,还能边修边拿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按部就班,一步步找到排除问题,加分鼓励。

网友:
厉害了  思路清晰  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部就班,一步步找到排除问题,加分鼓励。

哈哈 都是简单问题了       多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李师傅又是一个多重故障维修   又能申精了

张师傅这话说得       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清晰,还能边修边拿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边修 边拿手机 拍照 都是做维修的 基本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都是简单问题了       多谢加分

应该的,这种原创性逻辑紧凑的帖子就值得加分。

网友:
加精  加精  加精,  学习了  假公共点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夫扎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E:
烧鸡大法能把主板板层大短烧出来?一般把接线烧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鸡大法能把主板板层大短烧出来?一般把接线烧热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还真就可以。  遇到过两台了

网友:
这款机器大短,CPU电路的上管滤波电容短路是通病,可能主板保护电路设计不好还是什么,很多时都烧焦和掉铜的!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呀,板层短都干得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这个人开始应该是PQ204这里击穿大短,然后保护隔离的PQ103被大电流击穿,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