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P 蓝屏 死机

楼主(2017-10-27):
联想 Y430P 蓝屏 死机 开机用一会也就30分钟左右就会死机蓝屏
联想

网友:
简单做起,换硬盘,换U,换内存,做上系统再测机看看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有ATI 或者NV的干显卡

网友:
你这么描述,没人能知道个具体情况,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吧,比如更换内存,重做系统,更换硬盘,注意硬件温度,另外蓝屏肯定有蓝屏代码或者相关讯息,你这个多注意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蓝屏。

网友:
更换内存,重做系统,更换硬盘,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一般,温度过高,内存,硬盘,等都会引起蓝屏的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坏的不少。查不出来的话,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看看蓝屏代码对症下药啊兄弟,你这样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换内存,重做个系统,再刷个bios试试吧
没有明显故障点的比较麻烦

网友:
硬盘内存系统处理器所有外置设备还有温度 都【排除了嘛

网友:
你具体检测了哪里,看看散热方面,还有外设方面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供电管

网友:
所有驱动先不装或者 把显卡驱动禁用 了 试试看

网友:
先看蓝屏日志,可以用bluescreenview看,如果没有那就用手机录蓝屏过程;另外建议看一眼硬盘SMART信息

网友:
这个问题太广了 主板 CPU 内存 硬盘 皆有可能

网友:
看蓝屏代码,检测硬盘,CPU啊之类的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看蓝屏代码,温度高不高,换硬盘什么的试试

网友:
结合蓝屏代码,先把最简单的硬盘,内存条和CPU都换一下看看,BIOS程序也刷一下

网友:
快到30分钟的时候就拿起手机录个像 看看蓝屏代码报的是什么啊

网友:
硬盘换了试试,不行就显卡。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看蓝屏代码,检测硬盘,CPU啊之类的一个一个排查,可是蓝屏代码根本就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