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 充电闪红灯

楼主(2017-10-27):
最近接了好几块同行的红米Note3主板,有的主板修好的,还剩下5块主板充电闪红灯,不联机换过电脑,其中4块9008都进不去,比黑砖还黑。另一块主板能进9008刷机12秒报错,写底层文件加不进去,请教一下有没有哪位老司机修过高通主板相同的故障。到底是供电问题,还是字库问题,还是数据断线。

网友:
这么多,难道又是字库门?这个手机温度不低

网友A:
把字库拆了,看能不能进9008,不进的话,查供电或者考虑换cpu。技术不精,仅供参考

网友:
估计是字库的问题吧。。。。。。。

网友:
手机就是占地小,看看,学习下

网友:
字库拆了,看能不能进9008,不进的话,查供电或者考虑换cpu。技术不精,仅供参考

网友:
字库问题,或者cpu问题,一个个试试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不会发贴,表达不清楚的请将就看看,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字库拆了,看能不能进9008,不进的话,查供电或者考虑换cpu。技术不精,仅供参考

感谢层主提供思路。:kaixin::kaixin::kaixin::kaixin:

网友:
遇到过几片乐视的,也是不连机,能充电,研究过同平台的原理图,发现都是数据的正负极都是直接连cpu的

网友:
字库问题,或者cpu问题  感觉字库大

网友:
世界那么大        我想学习学习楼主的    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