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维修补充

楼主(2017-10-27):
同行拿来一台HP M2N68说不通电,插上电源开机,发现CPU风扇转动10秒左右停止,换电源问题依旧,检测卡没有复位,此板为华硕代工,故先更换排阻822,位置在内存槽右下角。换好后开机有复位,风扇一直转了但是屏幕还是不显示。说明排阻确实坏的,并且还有别的问题,果断刷BIOS,再开机,跑码点亮,进系统测试OK。没有想到一块主板竟然两个问题,着实冒汗,附上BIOS和图片

chinafix.com.cn迅维网_HP M2N68-LA REV6.02.zip

网友A:
确实是 同时出多个问题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 同时出多个问题少见

是的,同感同感,关键台式机主板,如果进水同时几个问题到时多见,自然损坏的少见

网友:
观察很仔细  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