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 VER10.00主板有复位不走代码维修一例(附BIOS文件)

楼主(2017-10-27):
这板子是之前本地客户维修时候替换下来,当时是因为成色确实相当好,想着什么时候空了修下试试。刚好今天没啥事,就安安静静的来对付它。

板子可触发上电,全板时钟复位信号均正常,各路供电也都符合参数,就是不走代码,比较头疼的一类。

因为是NVIDIA单桥AMD主板,单桥虚焊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我有个习惯,没有完全确定是桥的问题之前,坚决不上BGA。有些板子,其实不是桥的事情,这边干下,那边干下,等到确实找到真实原因以后,板子就算修亮,估计也差不多了。
    图纸点位什么的就不用想了,几乎没找到的可能性,简单测量下桥的25M晶振与32.768K晶振2脚电压,发现都是正常。

示波器测BIOS芯片一脚,也无动作,遂变个思路,直接上CPU假负载,查查CPU座子到桥是否有没通的地方。这一查,还真查到。

假负载高速串行总线区域内,有一个点的对地阻值无穷大,看来就是这个问题。

通过华硕技嘉的相似芯片组的点位图纸可以得知,这个AH1脚确实和桥相连,并且与AG1作为一组点对点信号。目前AG1对地阻值测得640欧姆左右,AH1为无穷大。

昂达这板子上,CPU座子到桥之间的PCB走线是有保留测试点的,再对板子上AH1测试点打阻值的时候,惊奇的发现有640欧姆左右,难道是CPU座子空焊或者断线?
通过不断的测量比对,终于在CPU座子外围走线部分,发现了猫腻

原来是断线,这断的还真是够隐蔽,藏在漆内部,外部干净整洁,无任何腐蚀痕迹,谁会想到在这里居然断了?

飞线补救之后,上CPU测试。

这下不仅BIOS片选有动作,诊断卡也理所当然的走起代码

接下来就没什么说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做系统测试拷机无问题,收工。

一点小经验分享,只有个原机BIOS送上,谢谢大家。

网友A:
相似芯片组  这种假负载上的高速串行总线区域都是差不多的吗  求指教啊思天

网友B:
每次看思天师傅的帖子都能受益,谢谢您能分享这么好的维修实例!

网友C:
这种故障也只能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顺序按个流程慢慢查了。

费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也只能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顺序按个流程慢慢查了。

师傅说的太好了,这种问题最让我头痛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像您们一样得心应手!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有理有据。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说的太好了,这种问题最让我头痛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像您们一样得心应手!

修这种问题需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E:
这种故障必须要很仔细才能修好。。。帖子编辑的也很好,大师级别作品

网友F:
说白了都是总线问题。修到这一步全靠耐心与细心了。还有脑子不能乱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相似芯片组  这种假负载上的高速串行总线区域都是差不多的吗  求指教啊思天

一般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思天师傅的帖子都能受益,谢谢您能分享这么好的维修实例!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也只能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顺序按个流程慢慢查了。

所以只有闲的发慌的时候,才会修这样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有理有据。谢谢分享。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必须要很仔细才能修好。。。帖子编辑的也很好,大师级别作品

谢谢,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白了都是总线问题。修到这一步全靠耐心与细心了。还有脑子不能乱

是的,问题很简单,CPU到桥通讯有问题,怎么查到这个问题又怎么去发现问题所在部位,这就需要花时间精力。快餐式维修对付不了。不仅没时间,还没利润,总结下来就是,修不好换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问题很简单,CPU到桥通讯有问题,怎么查到这个问题又怎么去发现问题所在部位,这就需要花时间精力 ...

像这种cpu到桥的故障问题特别是在775时代特别多,长时间座子针脚氧化了,cpu上上去不跑码。牙刷一把,酒精一瓶,小刮刀一把,可令主板起死回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像这种cpu到桥的故障问题特别是在775时代特别多,长时间座子针脚氧化了,cpu上上去不跑码。牙刷一把,酒 ...

是啊,看来你修通路板二手板估计快要修吐了吧。

网友H:
神级维修,使我我获益匪浅,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神级维修,使我我获益匪浅,

神级维修太过了,你要说是细心加耐心修复这么块主板倒是本真描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神级维修太过了,你要说是细心加耐心修复这么块主板倒是本真描述。

今天参照您的维修贴修好了一块主板,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今天参照您的维修贴修好了一块主板,谢谢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板子,又是参考了我的啥帖

网友I:
轩辕大神真的是专治疑难杂症!这板子不是多少人可以修得出来的

网友J:
楼主的技术不错,看看学习一下,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轩辕大神真的是专治疑难杂症!这板子不是多少人可以修得出来的

过奖过奖,其实疑难杂症只要是老师傅都能治,就看你愿意花多少精力和时间,我是闲了才弄。忙的时候你让我修这个,我也不喜欢修,也干脆直接和客户说修不好,毕竟时间精力和收入不成正比。单位时间内获取最大利润空间,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技术不错,看看学习一下,谢谢分享经验

客气,论坛是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希望能帮到你,共同学习提高。

网友K:
楼主威武,估计放在别人手里就是废品一块,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威武,估计放在别人手里就是废品一块,谢谢分享

客气了,其实还是有耐心去弄而弄出来的,不花时间精力,也不会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有理有据。谢谢分享。

客气,论坛就是共同学习交流进步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看思天师傅的帖子都能受益,谢谢您能分享这么好的维修实例!

谢谢,论坛就是共同学习交流进步的地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板子,又是参考了我的啥帖

是一快华擎B75,全板主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ci-e A11,PCI B16脚无复位,怀疑到SYS-PWROK问题,但是对CPU供电芯片RT8859 不熟悉,就到论坛看看有没有点位或图纸,结果搜索到了您的维修贴,连故障都一模一样,算是剽窃了您的维修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一快华擎B75,全板主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ci-e A11,PCI B16脚无复位,怀疑到SYS-PWROK问题,但是对CP ...

内存槽下边的3.3V烧断线吧,华擎这板子的通病。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永远比别人多走一步                            已加分
大神帮忙去我的帖子加一下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381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2366-1-1.html
两个都加 先谢谢了

网友:
HT总线问题,要是我就直接用手压桥,看看灯有没有变化,最后还是干桥,你比较细心还查是那根线!!!

网友:
好险了,要是我 测到 无穷大肯定打桥了, 习惯性思维。。看见AMD或者NVIDA 就想到 虚汗。。。

网友L:
老板子了有什么修头,楼主很用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板子了有什么修头,楼主很用心啊

如果天天换板,那技术永无进步之日。

网友:
这个修的相当有水平  这种芯片组的一般人都是先干一下桥

网友:
AMD的台板上什么U我都搞不太清楚  上什么假负载更不清楚了

网友M:
看完这个帖子信心全无不想修了,感觉很多自己错过了很多可以修好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完这个帖子信心全无不想修了,感觉很多自己错过了很多可以修好的板子

经验都是慢慢积累来的,我以前报废掉的主板多的不能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差不多的。

楼主怎么记住那么多主板的芯片组尼?是都有写名字吗在图纸上面,不然怎么短时间找到一样的芯片组主板

网友:
真是的细心   思路NB,不愧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