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10-27):
主板掉点不知道怎么补,直接处理干净焊盘,补的常温锡浆,吹成小球,这方法可行么?希望高手帮忙解答 谢谢,这样会不会容易虚焊,掉的点多,飞信线太麻烦,有没什么好方法
cpu

网友:
能 上锡 的 不叫掉点吧

网友:
焊盘都掉了,可以上锡浆的面积很小

网友:
需要打转着补线最好了,可以看看论坛相关帖子

网友:
0.02的线补点感觉还是粗了,有更细的么?

网友:
把点挖大点就行了。没事的

网友:
把点挖开一点,然后填锡。实在不行只能飞线了

网友:
有些空点不用补的 就这样子 补有用点就行了

网友:
就近找点飞线,挖坑不耐用!

网友:
把掉点挖出来,补线加绿油再补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