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辣鸡联想ideapad 100S-11IBY 板号:NB116BT1_MB_V10 无显维修!5V电源的!首发BIOS!

楼主(2017-10-27):
辣鸡联想把平板的方案整成笔记本,是要闹那样?还是5V电源供电的!

通电,可以充电,按开关,电源白灯亮起无显,然后过一会儿白灯自动灭掉,自动关机了!

维修过程:从简入手,想着刷一发BIOS先,论坛搜机器型号和板号,什么资料都没有!只有去国外官网下载BIOS分离出来!下载分离后,里面有个BIN文件,内含整个8M的BIOS文件,原厂的ME文件也有!去掉头和尾,然后备份出板上的8M,找到DMI信息(机器型号,SN号那些的)合成到官网BIOS分离出来的8M里面,刷入BIOS芯片后! 顺利开机点亮!

拆机:

可以看到,主板很小,还带有一个TF卡槽!

主板:

板号:

BIOS芯片为1.8V的华邦25Q64FW超薄款:

合成DMI信息:

刷入这个合成的BIOS后,有一种原厂BIOS的赶脚,开机显示后会自动升级EC程序,等到全部PASS后就可以了:

进入BIOS看到BIOS设置界面看着很简单,很有B格的样子:

亮鸡:

BIOS (内含官网的ME,可直接刷,亮鸡快,不用合成ME了):   ideapad 100S-11IBY NB116BT1_MB_V10

网友:
完全一平板的主板样式,以后电脑都成这样子主板就简单的很了。电源都一个芯片输出搞定了

网友:
一直想知道怎么合成BIOS,但是又发现好像现在什么都有人搞好了!因为小地方太新的机子很少碰到!谢谢你这种无私奉献的人!

网友:
楼主,你把BIOS的分离合并都玩的很好啊!还是要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修这种机器 可以要上价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A(2018-11-23):
朋友  我 遇到这个破机器删了原分区后装不上系统,软碟通刻录的系统都不能正常启动,求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朋友  我 遇到这个破机器删了原分区后装不上系统,软碟通刻录的系统都不能正常启动,求助

要32位的系统才可以启动,还有装的过程中,键盘和鼠标可能不能用,要外接USB键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32位的系统才可以启动,还有装的过程中,键盘和鼠标可能不能用,要外接USB键鼠!

我刻录的32位W10不能启动,启动后就是现实蓝屏 一会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32位的系统才可以启动,还有装的过程中,键盘和鼠标可能不能用,要外接USB键鼠!

你是删了原分区装的 吗。。。。。。。。。。。。。。。。。。。。。。。。

网友:
厉害,这个需要对BIOS分离合成理解透彻才可以,看到这个就有点蒙,谢谢LZ的无私分享!

网友:
要不是屏幕不能随时拆合   我决对认为这是平板

网友:
这么新的电脑就要修,应该还在保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32位的系统才可以启动,还有装的过程中,键盘和鼠标可能不能用,要外接USB键鼠!

朋友有时间 回复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删了原分区装的 吗。。。。。。。。。。。。。。。。。。。。。。。。

是的啊,删了后没分区的,直接装的,装完一个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