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芯片的13脚开启电压的电阻可以取消不装

楼主(2017-10-27):
B460常坏的串联分压,当开启13脚的。为啥我电阻去掉了,还是能用?有3v左右的电压?我本意是去,找几个电阻呢。。。水知道,不放也能好???我特意量了下电压,居然是3.3V!!!!!!!!!!!!!

B460图纸  http://pan.baidu.com/s/1dEFX6El 有兴趣的自己去看看。
芯片PDF如下图:

网友:
没有试过,下回遇到这机器试一下看看。

网友:
分压电阻开启的,还是内部提供的?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A:
不知道啊,什么原理呢?求分析,等待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249K 100K分压的.你拆R377,EN0 还是高电平,但是太高了点.  你要拆R376,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求大神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什么原理呢?求分析,等待

你的金币怎么那么多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249K 100K分压的.你拆R377,EN0 还是高电平,但是太高了点.  你要拆R376,应该是不行的.

你应该看清楚,我红字特意标注:居然还有3V的电压。。。。。。。。。。。。。。

网友C:
查看图这个电压确定是分压来的。如果你拆了R376,这里应该没有电压。DCBATOUT是10V左右吧。参照芯片原理EN0需要的电压并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图这个电压确定是分压来的。如果你拆了R376,这里应该没有电压。DCBATOUT是10V左右吧。参照芯片原理EN0 ...

哎,惭愧呀。我一直都不会看新片的内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