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412Hb 24寸显示器改板

楼主(2017-10-27):
DELL P2412Hb  客户送来的时候不通电,拆开检测发现电源板应该是被人焊过没搞起来

上电试着测了下,电源板接口上图,接上驱动板所有电压一值在跳,断开驱动板只有6V在跳,其他电压正常.看了下电源板型号

搜了下淘宝要150多大洋,更搞的是还没有货。。。。
怪不得上家不搞了。
其实我电路维修能力也很水,所以也是能找省事就找省事,不过既然没法省事,也就硬着头皮整整看
换了TL431,光藕,滤波电容,以及整流管后无果。我就没心思修了。算了尝试改板吧
用的电源板是12V和5V输出,背光升压板也是淘宝货就不在做介绍了

下面主要说下驱动板,这个驱动板和其他驱动板不同的地方就是除了5V外它还需要一个3.3V

这个3.3V怎么来搞呢
先看下他原来的电源板

这个没看型号应该是个1084 它经过上面的6V给了左边的腿,然后右边的腿产生3.3V给了接口
我把这个剪下来,带着接口一块剪下来

然后用线连起来

原来的电源口也换了过来方便固定

这个是改完以后的
接下来上电

问题解决。

网友:
这样改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不过不用单独定主板换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数据读出来传上来一下吗,注明板号,主芯片和屏号  谢谢了

网友:
是呀   我也想要程序    有点急

网友:
这种板难定的 直接改通用快速又方便

网友:
在原电源板上剪下降压模块部分是个好方法。

网友B:
估计原来的LED升压模块都是好的,搞上5伏,12伏就行啊,客户看到里面想哭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数据读出来传上来一下吗,注明板号,主芯片和屏号  谢谢了

不早说啊,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原来的LED升压模块都是好的,搞上5伏,12伏就行啊,客户看到里面想哭的感觉。

LED 升压部分有个单独的30V,就是这个5V输出不正常

网友:
下次坏了  别人拆开 ,    傻眼了 这也太散了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原来的LED升压模块都是好的,搞上5伏,12伏就行啊,客户看到里面想哭的感觉。

一般情况 都是只要修好了
能用一段时间 不出问题 钱挣到了
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 都是只要修好了
能用一段时间 不出问题 钱挣到了
就行了

哈哈哈还是你狠,不过再坏了客户一般还是会找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还是你狠,不过再坏了客户一般还是会找回来的

记得 老徐在主板教程里边  说过
只要修好了 就行了
方法不是主要的

网友:
我一般是改通用电源板,直接方便,反正只要那么几组电压,很快就了事,搞好收钱弄下一个

网友:
技术牛是不用说D,但何必呢,直接万能的X宝搞一张电源板就搞掂了!原装又稳定!

网友:
这个学徒很厉害呀,学习了,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这种也是不用搞什么直接改版

网友:
直接改版又快,又不会返修

网友(2018-04-01):
在原电源板上剪下降压模块部分是个好方法。就是样子有点难看.

网友:
真是刷新我的人生观了  程序还能这样刷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