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97 R2.0能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10-27):
            主板能正常开机,但是不能显示,也没报警声,请大师们指点一下!

不上内存跑50  10,有报警声

能跑马,到60  4F要停好几秒

最后卡62 61
多谢大师的指点,刷BIOS好了,在此感谢!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多谢师傅的指点!主板可以了。

网友A(2018-02-03):
同样的主板我有一块,直接是不跑马,不会修。。求指点

网友:
同样的主板我有一块,直接是不跑马,不会修。。求指点。可以开机,不跑马。小白。。。。一头雾水。

网友:
同样的主板我有一块,直接是不跑马,不会修。。求指点。可以开机,不跑马。小白。。。。一头雾水。
先求个bios。。。我刷下啊。

网友:
同样的主板我有一块,直接是不跑马,不会修。。求指点。可以开机,不跑马。小白。。。。一头雾水。
先求个bios。。。我刷下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 内存供电 CPU供电 桥供电都在规定范围内 时钟有 复位有 但是不跑码
求大神指导维修思路

网友:
刷BIOS 的也发啊  存供电 CPU供电 桥供电都在规定范围内 时钟有 复位有 但是不跑码
求大神指导维修思路 桥坏了

网友:
这个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主板我有一块,直接是不跑马,不会修。。求指点

刷个BIOS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