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有待机,不触发,估计是痛病来的 ,

楼主(2017-10-27):
在我的手上不下有3片这样的现象,有待机就是不能触发,这个是开关的问题,刷BIOS,换EC 是没有用的 ,换个开关小板就OK

网友:
。。。一般没人会去刷BIOS和换EC吧

网友:
一般都是黑色胶纸贴着的地方腐蚀断线吧,补线就行了。不用换板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也修到过  当时以为是 不触发。拆机准备修的时候 裸板直接用表笔一刮就 触发了  所以后面换了个开关小板

网友:
G470开关小板。通病痛病了了。

网友:
这种用表笔刮一下 应该就可以判断问题了啊   看开关有没有跳变啥的额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简单,谢谢提醒,下次注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短接开关就亮  是开关小板坏了

网友:
开关板子断了线。和G475一样。通病

网友:
这机器维修过程:拆后盖,拿掉风扇,开关小板飞线

网友:
不用估计。。简直就是。。,。。。。。。。。。没有换过小板。。

网友:
这个还用换小板吗?通病来的,小板断线了

网友:
这种不需要换小板,只是一根线腐蚀了,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经验非常重要,值得学习,需要我们多练习

网友:
这种开关小板一般是断线,找一下补线就可以啦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直接飞线,拆开风扇就可以搞,不用全拆

网友:
楼主 zong是在  牛A与牛Bzhijian徘徊啊 呵呵额 点评

网友:
这种开关板断线能看的出来吗 还是需要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