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55-S3 维修小结

楼主(2017-10-27):
同行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反复从新启动,开机检测机器能够点亮,报BIOS错误,然后自动关机从起,于是上论坛下载BIOS,发现论坛竟然没有,
这个主板是双BIOS的,于是两个BIOS调换位置,开机测试,问题依旧,论坛又找不到这个BIOS,怎么办呢!心一想不可能两个BIOS都坏了啊,于是
一个一个拆除排除一下,运气比较好,拆掉第一个B-BIOS开机正常,进系统OK,于是果断提取另一个BIOS资料备用,拆除的BIOS也不用安装了

新建 好压 7Z 压缩文件.7z

网友:
遇到不少双bios的    很少都坏了   都是直接拆一个  不行在拆另一个

网友(2018-05-09):
先拆B BIOS ?  这个不是备用的吗?  再怎么备用  应该也是移到M 的位置去使用吧?